UC3843接地问题

楼主(2011-11-06):
昨天看到一个图,UC3843的GND不是接的电路最低电位,而是接的输出电压14V,它的Vcc接的输入电压28V,降压拓扑,最后的输出电压是14V。图大概是这样的,新手问问题,大侠们莫笑哈

楼主:
IC的GND可以不接到最低吗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应该是buck拓扑结构,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一个mosfet,为了驱动mosfet,3843输出的驱动脉冲应该高于mosfet的源极电位(14V),3843的GND接14V就是为了使驱动脉冲大于14V

楼主:
这么说懂了点了,谢谢前辈,是mosfet的栅极驱动要求电压高的原因哈,是buck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