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雾化片如何用MCU驱动

楼主(2011-11-06):
请问雾化片如何用MCU驱动

楼主:
用单片机做了一个1.65M的驱动频率(或其他反正雾化片是什么频率就给什么频率他),现在最主要是驱动电路不会做,

网友A:
哈哈,功率放大这一级。参考放大电路

网友B(2011-12-12):
看下模电……

网友C:
一个三极管,一个升压电感(小火牛更佳) 即可。
就是最简单的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