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默认的时钟周期多少啊

楼主(2011-11-06):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25'd0;        else cnt <= cnt+1'b1;        //循环计数

利用上面的时钟clk上升沿,到规定的时间,假如是1s..
那我想知道我把输入clk接在时钟引脚上,比如我接在Cyclone2 EP2C35F672芯片N2管脚上,那它的周期我怎么知道啊,是多少呢?

网友A:
看芯片配置的时钟了

网友B:
这个时钟是要你输入的,你输入多少频率的时钟,那就是多少频率。

网友C:
就是板子上的输入时钟啊——晶振频率

网友D:
和你的晶振有关系,同时需要对时钟的周期进行时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