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的问题

楼主(2011-11-06):
我下了个PROTEL DXP 2004,安装完以后,打开弹出3个对话框,
然后就没法用。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谢谢!
对话框见附件。

网友A:
**不彻底,或者联网使用了。

网友B:
建议找个**版的安装使用...

网友C:
这个很好解决 网线拔了 因为局域网内有人跟你在用同样的软件,同样的授权文件

网友D:
09 summer的**版局域网内都可以用的 重新下个吧

网友E:
**都是有bug的。

网友F:
拔网线,或者禁用网络联接!
   最好换个HX彻底版本,我先前也是一样,后来换个完整HX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