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仿真得到差动放大器的大信号特性?

楼主(2011-11-06):
在Razavi书上的第四章关于差动放大器,用Hspice仿真,怎么加输入电压才能得到那个大信号仿真的曲线(大信号差动特性输入输出曲线):横坐标为Vin1-Vin2,纵坐标为Vout1,Vout2
我在Vin1 Vin2之间加一个直流源然后进行扫描,得到的是吗?
sp描述如下
v1 in1 in2 dc 0
.dc vi -3.3 3.3 0.0001

另一个问题是:小信号差动增益与大信号差动特性曲线的斜率有什么关系?本人觉得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我在Vin1 Vin2之间加一个直流源然后进行扫描,得到的是吗?

对的

另一个问题是:小信号差动增益与大信号差动特性曲线的斜率有什么关系?本人觉得应该是一致的。

是这样的,该点斜率即为该工作点的小信号特性 ...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发现大信号差动特性的斜率并不大致等于信号的增益,可能原因是我得到的out1,out2输出并非像Razavi书上的那样以y轴为中心开始下降,而是Vin1-Vin2>1(约数)时out1才开始下降

楼主:
我在Vin1 Vin2之间加一个直流源然后进行扫描,得到的是吗?

对的

另一个问题是:小信号差动增益与大信号差动特性曲线的斜率有什么关系?本人觉得应该是一致的。

是这样的,该点斜率即为该工作点的小信号特性 ...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不是这样仿真过?并验证了b图中大信号差动特性0附近的斜率大致等于小信号的增益?

网友B:
差分放大器的差分增益会随差分信号的大小有所变化,小信号下相对固定,大信号时,随信号增大其增益会减小直至最终饱和。此外,共模偏移太大也会对增益有所影响。

网友A:
先检查你的输入共模偏置是否正确,建议使用三个源,一个设置共模,另外两个作为输入信号扫描

楼主:
先检查你的输入共模偏置是否正确,建议使用三个源,一个设置共模,另外两个作为输入信号扫描
引用 网友A:
[/quo

硕士也被鄙视,这年头做技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