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贴,关于12864的种类以及区别

楼主(2011-11-06):
RT,准备做一个温度测量,曲线基本用12864来做了
但是上网查了一下,我的12864是ST7920芯片的,貌似用来画图时比较慢(显示要开来关去的。。。)
好像是不带字库的比较好
查到的是还有
1.KS0108
2.T6963C(貌似带西文字库)
这两个,还有一种叫COG的好像是低成本的平子应该也不行就没考虑。。。。
目前是不知道做温度曲线实时性要求高不高,ST7920的合不合适
如果不行,选择哪一种比较好?
在线+短期不在线等~~~~~~~

网友A:
还是不带字库的方便一些,例如:WDT12864A 这种型号的。
但字库和图形需存在单片机或外部ROM里...

原来是HD61202芯片驱动的.

网友B:
7920的特点是可以串行工作,并口时序大家性能都差不多,液晶绘图慢是慢在图像数据传输上,不是慢在那开开关关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口不紧缺,而且不会串着用。。。。
资料说T6963C功能很强大,上电就初始化。。。

现在正整理7920的画图程序,如果用的效果不好的话就要考虑换了。。。

前辈觉得那个比较好用一些呢?

网友B:
差不多,7920和6963我都用过。其实最关键还是看你程序设计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