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进行LM3S解锁

楼主(2011-11-06):
在设置Stellaris时钟时,偶尔会因为设置错误导致芯片锁住,最常用的解锁办法就是使用TI的M3开发板用USB(ICDI)连接电脑后,接出JTAG线,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进行解锁。

但如果手上没有M3开发板只有J-LINK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解锁的。在电脑中找到jlink.exe(一般开发环境bin目录中有,或者也可以用搜索在电脑中找找)。在命令行中运行该程序,使用如下命令:
unlock LM3Sxxx
然后根据提示按下开发板上reset,再按任意键让jlink开始解锁。解锁完成后重新上电即可~

网友A:
谢谢分享。正准备使用LM3S811,担心被锁。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3S811要小心将JTAG脚设成GPIO,这样锁上了就很难办了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C:
我想知道 为什么LM3S系列的芯片会出现被锁住的现象?(最好从问题的根源解答)  其他公司的M3内核的芯片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么 还有 程序加密是怎么一回事呢? 谢谢了!

网友D(2012-06-07):
如果设置JTAG到GPIO,怎么恢复呢?

网友E:
如果设置JTAG到GPIOB ,解决办法是有的,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一个基于外部或软件的触发器来恢复JTAG功能,就可以避免锁死情况的发生。
具体是这样的:
编写一个按键检测函数,当检测到这个按键按下时执行死循环程序,把这个按键检测函数放在主函数的最开始位置,这时即使把JTAG配置为GPIO也不担心锁住。
具体操作:先按下复位键,再按下用户定义的按键(按下的同时不要松开复位键),然后放开复位键,再放开用户按键即可。
原理:当按下复位键和用户键时程序从主函数处执行,最开始检测到用户按键的按下而进入死循环,所以下面的程序就再也没有执行了,所以就不会把JTAG配置为GPIO了(程序执行不到这一步了),所以就不会让芯片所死了。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