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位pic与Atmega128L

楼主(2011-11-06):
请教各位牛人,哪一款8位pic速度上能接近甚至超过Atmega128L呢?

网友A:
PIC16F19XX可以达到32M的频率。
PIC18系列应该有更快的,俺没去查手册,你可以自己查,如果有计算,则尽量选择带内部乘法器的,另外,单纯的比较频率没有意义,最终要看你产品设计中需要的资源以及指令执行的机器周期等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