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为什么差很大

楼主(2011-11-06):
请帮忙看看
我用20M的晶振
延时程序在MPLAB SIM模式下仿真计算出来的时间是2s(20M晶振)
但下载到目标板后时间变成80s左右,相差很大,是不是哪里还需要设置
配置字里的晶振模式选择file:///C:/jz.bmp 选择HS模式

程序是这样

#include <pic16f1825.h>
void delay_ms (unsigned ms);
void main(void)
{
char i;
ADCON1 |= 0x07;
INTCON = 0;  //关中断

TRISA &= 0x00; //
PORTA  = 0x00;
while(1)
{

     RA2=0;
     delay_ms(100);
     RA2=1;
     delay_ms(100);
}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ms)
{
    unsigned i,j;
    for ( i = ms; --i; )
           for ( j = 5000; --j; );
}

网友A:
void delay_ms (unsigned ms)
{
    unsigned i,j;
    for ( i = ms; --i; )
           for ( j = 5000; --j; );
}
把unsigned i,j;改为unsigned  int i,j;看看差异有多大

网友B:
看看SIM设置是否20MHZ

网友A:
看看SIM设置是否20MHZ
引用 网友B:

不会,那样实际时间更加不对。

可能还是那个变量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