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振荡问题

楼主(2011-11-06):
各位大侠,
     这几天在制作一个0~20V的可调电源。电压可调,电流限制可调已经基本实现。
     但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示波器去测量经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后的波形,发现100HZ/500mV的交流锯齿波成分在里面。加了电容怎么都去不掉。
     怀疑是电路振荡了。
     请高手对此振荡做大致推测,十分感谢!

网友A:
这是因为电网50HZ引起的输出低频纹波,一般AC/DC电源都有,但500mv太大了,楼主可以通过环路补偿解决,提高低频增益。另外,输入端增大滤波电容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小纹波,但不是最好办法

楼主:
多谢楼上。
  以前遇到运放振荡,使其电源也跟着振荡,且无论对电源怎么加电容均无法去除振荡,和本次情形类似。
因此怀疑本次亦由内部振荡引起。

网友A:
确切的说 这不叫振荡,叫纹波

楼主:
请问楼上为什么是纹波而不是振荡,原听高见!
  十分感谢!

网友A:
反馈环路相移大于180°,由负反馈变成正反馈后系统发生振荡
而楼主的所说的现象,并不是相移大于180°,而是系统由于输入了低频干扰信号(100Hz),反映到输出端。其原因是反馈环路低频增益太小造成的。

网友B:
看是不是振荡 要看输出的纹波有没有频率发生抖动,包络线出现大小波
纹波大不一定是振荡,12V的话,20Mhz带宽示波器靠测应该纹波控制在100mV以内是比较合格的

网友C:
个人猜测:由于整流过程做的并不是理想化的,所以带出的锯齿波能量也较强,仅仅靠电容很难将其滤掉,也或许是你的电容不够大!所以可以尝试用电感和电容共同来使其稳定。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
   正如六楼所说,应该不是振荡所致。
   如果为振荡则为相位滞后所致。低频一般表现为大幅震荡。高频才为小幅。
   但系统中是在是加了很大容量的电容了,居然还是滤不掉。

网友D:
将补偿的电阻加大

网友E:
滤波电容有问题;P

网友F:
LZ,没把6L的话看完
10# magic_yuan

楼主:
多谢楼上提醒。
   对6#zhaohe2001大侠的最后一句确实比较迷糊-------“反馈环路低频增益过低所致”
开始没有认真看这句话,现在想起来不知是何意。
    请13#不亦心大侠赐教!
    十分感谢!

网友G(2011-12-10):
500mV过大,我也发现此类问题,但是纹波仅为2mV,用模拟示波器观测到的

网友H(2021-08-11):
怎样改善反馈环路低频增益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