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问题 , 关于寄存器间接寻址

楼主(2011-11-06):
书上说 "寄存器间接寻址用于访问片内数据存储器(RAM)或片外数据存储器(RAM) ."

那片内00H~FFH的数据存储器的地址不是与片外的00H~FFH一样吗?
比如 MOV A @R0  ,  R0里为EE  , 这时找到的是片内的EE还是片外的EE?

网友A:
虽然俺10年没摸过51了,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R0  @R1 indirective addressing是片内,方位片外只能通过dptr

网友B:
LS非也

MOV      A ,@R0   访问片内
MOVX    A ,@R0   访问片外

网友C:
mov和movx的区别……

网友D:
楼主的书,看得不够仔细。
不过在这里一说,弄明白的速度倒是比看书快十倍。
但还是建议书要仔细看

网友E:
MOVX都不知道

网友F:
MOVX指令访问片外ram
MOVC指令访问片外rom

楼主:
"MOVX    A ,@R0   访问片外"
是不是只能访问片外0H~FFH?
而DPTR可以访问片外的0H~FFFFH?

网友B:
LS正解,回答正确~~~

网友G:
"MOVX    A ,@R0   访问片外"是错误的
MOVX指令访问片外ram
MOVC指令访问rom(片内外)

网友E:
LS正解,回答正确~~~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对,还有页控制,正确的讲应该是当前页的00~FF

楼主:
:( 苦B了  意见会这么不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E:

页控制是啥?

网友E:
XRAM地址0x1234
如果用movx @r0,@r1访问的话,因为只能提供低8位地址0x34,高地址0x12就是页地址,最多256页
页地址与低地址共同组成完整的16位地址,在标准的51中,P2其实就是页寄存器,有些扩展的51有专用的页寄存器取代P2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还是看不懂  这属于哪块的内容? 我去详细地看看

网友H:
18# 2sainimu78 你疑惑的应该是51的存储器“映射”部分     编址方式的问题   不知道对否?   LZ可以去看看那个存储器的映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