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USB芯片问题

楼主(2011-11-06):
最近需要做个单片机USB与PC通信的东西,需要比较高的速度,串口转USB方案行不通。
现在考虑两种芯片,一种是CH375(或CH372),另一种是PDIUSBD12。不知道两种芯片哪个合适点?貌似CH37x是国产芯片哈?没搜到英文的datasheet,有用过的朋友,希望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两个差不多,都是并口扩展USB的方案,USB1.1的。CH37x是国产的。可以从价格、接口方便性、驱动易用性比较一下。

USB2.0的芯片,选68013A。

网友B:
很多芯片支持usb2.0,特别是国产的,但很多只支持全速。
cypress的芯片性能较好

网友C:
如果你需要较高的传输速度,还是选择CYPRESS的CY7C68013吧,这是USB2.0芯片的正确选择。

网友C:
忘记说了,单片机大多不适合高速传输的,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一片CPLD或者是FPGA之类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