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2C模块怎样进行硬件接收和发送

楼主(2011-11-06):
各位,请教一下,如果一个芯片只有一个I2C串行模块,能不能先配置为I2C接收模式,等接收完后,再配置为I2C发送模式将数据发送到另外一个芯片

网友A:
你想一起实现主模式和从模式?
建议你不要这么搞,否则一不小心就造成数据冲突。
如果一定要这么做,你可以分两个通道I2C总线,
某些MCU可以支持两路I2C,如果只有一路I2C,
你可以使用I/O来模拟一路I2C 主模式,硬件I2C来实现I2C从模式。

网友B:
在IIC的通信中本来就是在不断切换发送和接受,是通过命令字来确定状态的。

网友C:
看你IIC是主还是从模式?

楼主:
用其它方法解决了,所以暂时不考虑这样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