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中的变压器屏蔽

楼主(2011-11-06):
最近在进行EMC整改,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变压器需要进行屏蔽,我用的是EE10卧式变器,当在变压器最外面包一个没有用胶纸包住的裸铝箔,并将其引到地上时,可以通过测试,效果特别好,但是当我用胶纸包住铝箔,然后在将其包在变压器外面时,测试结果和没有进行屏蔽的差不多,请大家指点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变压器应该怎样进屏蔽。

网友A:
你说的用胶纸包住铝箔是什么情况啊?可以上个图的。
初步原因应该是第二次处理的时候,没有可靠的接地。

网友B:
的确需要上图看看,是否第二次的间隙变大了。

网友A:
还有就是用铝箔包这种方式一般在整改定位时用,现实中生产加工太不可控了,有较大风险。
也许可以判断一下是初级还是次级的问题,从两端着手,滤波啊什么的。

网友C:
楼主 不用胶纸包的时候 是不是用手拿着铝箔啊?人体对EMC也有影响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明天去拍个照上传上来,另外我是将变压器(包括那个铁氧体)的外面包了一层,有2.5周,我也试过包在主次绕组之间这个是0.9周,没什么效果。
还请问下有没有人用过那个EP系列的变压器骨架?那个是不是屏蔽效果不错?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30W开关电源,空间辐射超标5DB左右(50M),

网友E:
你说的用胶纸包住铝箔是什么情况啊?可以上个图的。
初步原因应该是第二次处理的时候,没有可靠的接地。
引用 网友A:

估计他先用胶带包住铝箔,再包变压器,或者是没可靠接地;第二次铝箔间隙太太同时没有完全短路。
正确在第一次的方法下再浪费些材料包下铝箔。

网友F(2011-12-17):
你说的这个好像不行吧·

网友(2018-08-29):
请问,您最后怎么做的啊?我这做了一个电源,emc也是不过,50M频率上有东西,怀疑是变压器的事,不知道咋弄呀,求帮助

网友G:
可以参照隔离变压器的设计,屏蔽接地处理

网友G:
电源的考虑屏蔽滤波吧,应该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