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了!帮忙看看这个差分电路,直流电压信号测量

楼主(2011-11-06):
一个运放,单电源供电,接成基本的差分电路,运放的供电和同相/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不共地,能否有输出?

网友:
输出肯定不正确,输入一定要和运放的地共起来!

网友:
应该是会有输出,但输出不对,至于原理上如何分析,求楼下大侠解释下!

网友:
前提是运放要有合适的直流偏置通路
如果直流偏置正确,那么按往常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