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小批试生产1000台,居然发现晶振有5%的不起振概率

楼主(2011-11-06):
晕,STM32F100VC设计样品时正常,但小批试生产1000台,居然发现32768晶振有5%的不起振概率,或者一会好了,一会不行,晶振为:西铁城 负载电容6PF,匹配电容6PF!

网友A:
那肯定不行 看我淘宝

网友B:
早先的使用STM32的项目在涉及RTC时,都有用其自带的RTC的冲动,幸运的是在设计之前获知其RTC的一些特点,从系统的稳健设计出发,选用了我们用熟的DS1307,虽然价钱稍高,但今天回首,还是正确和值得的。
  LZ的状况可以理解和同情,产品化有些问题,但是有意义的。
  失败不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一定经历了失败、思考和**。
  共勉!

网友C:
同情楼主,这种问题最烦!

网友D:
很同情楼主,我也遇到过此问题,建议你的程序做一下改动。初始化rtc得时候,要用等足够的时间。

楼主:
硬件的启动,与软件的等待应该没有关系吧,再说这个地方是采用的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本身就是在死等,也试过在 RCC_LSEConfig(RCC_LSE_ON);后做一个等待,但没有效果

楼主:
而且发现STM32的32768晶振输入幅值1.2V,输出却只有0.8V,按照振荡电路原理,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啊

网友E:
而且发现STM32的32768晶振输入幅值1.2V,输出却只有0.8V,按照振荡电路原理,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啊
引用 楼主:

STM32的32k晶振波形确实奇怪,输出幅度比输入幅度大,看了一些正常工作的晶振波形都是这样。

网友F:
我们曾经碰到一个客户,出现与LZ相同的现象。一开始有大约20~20%的板子出现晶振不起振的问题,经过分析,认为是板子上的助焊剂没有清洗干净,导致振荡器被引入额外的负载,最后解决的办法是:把所有板子用无水酒精洗一遍,结果所有板子的晶振都正常了。

LZ可以参考这个案例,具体分析一下你的问题。

网友:
我没有发现过不起振的,  不过斑竹说的, 助焊剂没有清理干净的问题遇到过, 清理后, 设备正常!

网友G:
我们焊过一批板子(2K),由于32768外壳焊接到板子上,结果损坏率异常地高,所以,外壳接地焊接千万小心。。。

网友H:
12楼的问题当年用AVR的MEGA169V时也碰到过,一批晶振坏了好多,后来不焊接,就没碰到坏的了。

网友I:
这个概率有点高啊,得找一下原因

网友J:
为了降低 RTC 的功耗,ST 把 LSE 的功率和增益设计得很小。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 ST 是否可以考虑提供增益调节的寄存器或者硬件措施。
这样可以软件或者客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个人观点。

网友K:
不良率太高了

网友L:
找到原因没

网友M:
可以买贴片封装的晶振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同意airwill的说法,STM32对低频晶振的驱动能力是太弱了,发现MCU受潮后频率会更高,经过老化,涂三防漆测试了500台,做了批量10次试验,问题还没复现

网友F:
谢谢大家的讨论,同意airwill的说法,STM32对低频晶振的驱动能力是太弱了,发现MCU受潮后频率会更高,经过老化,涂三防漆测试了500台,做了批量10次试验,问题还没复现 ...
引用 楼主:

是的,STM32对晶振的驱动能力是比较弱;但是电路板受潮后影响晶振的工作,这个问题即使对晶振的驱动能力比较强也会出现,只不过可能没有那么敏感。

网友N:
MCU受潮后频率会更高,经过老化,涂三防漆。

感觉还是与电路板布线的电容有关系。

网友O:
用免洗助焊剂,找熟练焊工.
新的板子,还是自己辛苦点吧

网友P(2011-12-17):
我们焊过一批板子(2K),由于32768外壳焊接到板子上,结果损坏率异常地高,所以,外壳接地焊接千万小心。。。
引用 网友G:

32768K的晶振切勿直接电焊外壳。我们之前00年供一家32768K给一家日本的企业,一开始也是电焊在板上用来屏蔽信号,最后结果3%的不振。最后使用激光透视发现电焊后造成内部的焊锡膏融化,晶片倾斜碰到了外壳而短路停振。
目前我看到的很多都是采用加一根铜线在外壳上固定在板上。我觉得很好。
以上仅是我个人客服的经验,还请各位多指教。

Q512373609 13410280734 文生 补充我是做晶振元件的

网友Q:
必须要改进

网友(2013-03-30):
妈妈妈的,我也越到这个问题。以前用103VBT6 103VCT6 103ZET6都没有问题(并且用的是10P的电容),现在用RBT6就不行了。这么回事啊。6P的也不行,10P的也不行。我晕死。

网友R:
我也有遇到这种问题,是很讨厌,至今还没解决!

网友S:
21楼说的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犯的错误。我也碰到有很多客户把晶振外壳焊在板上用来屏蔽信号,结果也出现了5%~10%的不良率。没有激光透视这么先进的东西,费了好大劲才摸索到21楼说的结果。

网友T:
这个问题其实很烦人  不知道最好怎么搞定的  楼主   冒个泡吧   呵呵

网友T:
实在不行就直接外接个高频晶振吧   呵呵   只能这么接了

网友U:
感觉晶振对温度要求敏感,稍高的焊接温度对晶振不利,造成损坏

网友V(2014-06-09):
晶振,焊外壳,焊坏,换一个就好了。

只怕一会好,一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