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可视角参数请教

楼主(2011-11-06):
LCD, ck, view, vi, AN
有一个view angle参数, 有6 o'clock 和12 o'clock 这个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re LZ:

上下的意思。相应的还有3 o'clock/9 o'clock ,即左右。

楼主:
to HWM:
难道这个屏只能从上或从下才能看到图像, 其他角度不行吗?

网友A:
to 3L:

不是其他角度不行,而是由于偏振角的关系,上下为更好。

网友B:
参考规格中的可视角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C:
下载下来看看,压箱底的到底有多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