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omponent

楼主(2011-11-06):
这两天刚看psoc3,总看到Component,到底什么是Component呀

网友A:
我一般翻译成组件或元件,几乎所有单片机内部都会集成一些功能组件,例如ADC,UART,USB等等,PSOC里的组件库是我见过最为丰富的,而且这些组件可以自由选用,并且所选组件之间的路由也是非常灵活的

网友B:
2楼说的是,psoc有很多可编程的数字和模拟资源,可以设计成你所需要的Component元件,这就是psoc的魅力之处。
你要是用过psoc1的话,和user module类似。

这里有cypress的官方解释:
A component is similar to a fixed function peripheral found in traditional microcontrollers. The components support many of the common microcontroller peripherals such as ADC, DAC, I2C, and SPI as well as application specific features such as LCDs, bootloaders and LED control. The advantage of PSoC is that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place and configure the components on the target device. Instead of choosing a device for its features, PSoC embedded developers can tailor PSoC to fit their application. PSoC Creator supports a mixed signal environment providing both digital and analog components. Creator comes equipped with extensible code for each component in the form of APIs. The component APIs provide out-of-the-box code that allows the user to implement peripheral actions using simple function calls reducing development tim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each component see the component datasheet that details the functionality, APIs, and specifications.

网友C:
psoc的魅力之处,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发贴时忘了给大家给分数,今天想结铁才发现,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