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跟机床老师做的项目--码垛机数控面板

楼主(2011-11-06):
先上图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local]3[/local]    [local]4[/local]

用了两个月的课余时间给老师做了数控仪,码垛机的机械部分要把机械臂上的卷材向前摆放整齐,我根据编码器E6B2的脉冲计数同时运算到达目的地则吸合继电器通知PLC可以停止摆放卷材; 说白了就是脉冲计数器加显示同时根据计算到的脉冲数吸合继电器。这不,从pcb打印到软件编译到完成竟用了两个月的课余时间,都是青春那。。。。
以下是我的方案:
硬件电路
主要说说脉冲计数部分,因为据编码器E6B2输入的三路信号如下
[local]5[/local]

由于老师要求脉冲的频率是200kHZ而且到时候肯定要提速,没办法只有拿用c52内部的两个计数器和一个斯密特触发反向器组成硬件计数电路。实现原理是:主要对A相进行计数,对T0接A相,gata=1,int0接B相。这样实现只有cw方向(顺时针)时T0才会计数;对T1,主要是对逆时针方向计数,gata=1,int1接B相,T1接A的取反,这样T0只对逆时针进行计数。
软件部分:

由于显示是用数码管的,点亮数码管升级了三个版本:刚开始是每调用一次显示则扫描一遍,就一个for,谁知道总是最后点亮那个数码管的亮度,越看月不爽。咔嚓。。。改;这次最后多点亮一个不存在的数码管,这下子好多了,但是亮度有点暗,每次看这亮度就想,很多时候不是所有数码管都亮的你却还把cpu的时间分给它,太浪费了,改吧;这次是      当前亮的数码管程序才会有延时点亮,否则直接进入下一个数码管,还有每个亮的数码管均在一个中期内有一次最后点亮的机会,这需要用数学的排序运算一下。。。。数码管完了,其它就差不多了

后记,工厂调试;

老师说实验室不同工厂,一定要注意干扰,很多东西实验室很成功,到工厂就毛病不断。这一下,我就把光耦,施密特触发器,地线包围都上了闹得布线的时候自动布线布了15分钟。还好到工厂都没什么问题。最后老师说,下个月可能换个触摸屏的,现在流行触摸。。。。。。。。。。#####

据我了解,现在得触摸都有系统或者固件库,我觉得我们学生应该弄一下高级的芯片了而且直接学系统的应用开发,我弄这个东西就用了两个月课余,如果用固件库说不定是一周的事,还是触摸。

楼主:
编码器E6B2输入的三路信号如下
请各路高人点评

网友A:
这个童鞋能力不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