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接蜜: os 大泻蜜...............................................

楼主(2011-11-07):
上次发布了一个在 dos 下运行的 os 内核 ----- 任务调度器。这次我把 8051 下的任务调度器也发布出来,虽然在 8051 下 os 实用性不高,但是用作学习目的,还是相当有用。
这个 os 还是一样的简洁,纯 c, 没有一条汇编指令,当然,代价是效率的降低。同时我把 Suspend 和 resume 两个函数去掉了,如果需要,可以从 dos os 代码中找到。

主程序如下,可以通过 uart 窗口观察效果。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s.h"

void InitializeComPor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0;
        TR1   = 1;
        TI    = 1;
}

char putchar (char c)
{
        SBUF = c;
        while (!TI);
        return c;
}

char        c = '1';
void Test()
{
        while (1) {
                putchar(c);
                Sleep(1000);
        }
}

void Test1()
{
        while (1) {
                while (!RI)        Sleep(10);
                RI = 0;
                c = SBUF;
        }
}

void main (void)
{
        InitializeComPort();
        InitializeTasks();

        CreateTask(0, (int) Test);
        CreateTask(1, (int) Test1);

        RunTasks();
        while (1) {
        }
}

我要求不高,同时为了提高人气,超过30楼就公布完整的源代码。

网友A:
我要求不高,同时为了提高人气,超过30楼就公布完整的源代码。

  LZ不地道

网友B:
不感兴趣,51用TINY已经足够,只是现在我连TINY都不用了,直接裸奔了

网友C:
灰常感兴趣,好贴要多顶~~~

网友D:
嗯,调度器的源代码上来看看啊~~~~

网友E:
30楼很容易的

网友F:
添砖加瓦

网友G:
顶一下,
话说30楼还是很快的

网友C:
LS正解!!!

30楼确实很快~~~

网友H:
顶20,谁继续顶?

网友I:
highnear老师的帖子必需顶。

网友J:
顶起,顺便求助

网友K:
我来凑29吧

网友K:
我来凑30吧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L:
该发了吧:loveliness:

网友M:
这得有多期待啊 3个小时的时间盖满楼了

网友N:
顶,顶,顶……这楼永不封顶。

网友O:
任务调度器与OS的关键性区别能不能讲讲啊。

网友P:
别人20年前就写过了的东西。highgear 太落伍了。看谁抄谁的。抄得别跑调就行啦: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task_switch.h"
#include "MAIN.H"
#include "OS_core.h

void OS_Task_Switch(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

EA=0;
__asm PUSH ACC
__asm PUSH B
__asm PUSH PSW
__asm PUSH DPL
__asm PUSH DPH
__asm PUSH 0
__asm PUSH 1
__asm PUSH 2
__asm PUSH 3
__asm PUSH 4
__asm PUSH 5
__asm PUSH 6
__asm PUSH 7

OS_pcb[OS_Current_ID].Task_SP=SP;

OS_Current_ID=0;

temp=0x01;
for(i=0;i<MAX_TASK;i++)
  {
   if(OS_Task_List&temp)
    {
     if(OS_pcb[i].Suspend==0)
      {
       if(OS_pcb[i].Priority<OS_pcb[OS_Current_ID].Priority)
        {
         OS_Current_ID=i;
        }
      }
    }
   temp<<=1;
  }

SP=OS_pcb[OS_Current_ID].Task_SP;
__asm POP 7
__asm POP 6
__asm POP 5
__asm POP 4
__asm POP 3
__asm POP 2
__asm POP 1
__asm POP 0
__asm POP DPH
__asm POP DPL
__asm POP PSW
__asm POP B
__asm POP ACC

EA=1;

}

网友P:
有本事用C51写个信号量内核对象试试,——别人没写过的。(也有一个人写过的硕士论文,万方数据上有现成的代码。)也显示一下写了一辈子软件的老工程师的功力。

C51写的调度器如今网上比草还多,要不要我再给你写2个不同的?——忽悠菜鸟呢。

    能看出上面写的明显缺陷——然后改进的人也算高手啦,论坛上有一个人可以,highgear 不行,再学3年也不行。仅仅能写出来,却看不出错误的人,是纯粹的菜鸟。能一眼看出别人程序不足的人,才算大师。哈哈……

、、

网友Q:
盖楼,30不是梦想

网友R:
我喜欢围观,继续。。。。。。

网友S:
期待......!!

期待比 ProtoThread 更精简!!!

网友T:
感觉应该很简单,等待真相

网友U:
那么多屏蔽?

网友P:
就拿这个程序做引导,能引出众多OS概念和C51应用。分时调度是抢夺式调度,必须与互斥保护机制同时存在。所长写了个分时调度器就算是OS大揭秘了,你的互斥机制呢?

唉……这学OS还要什么教授,博士后,中国搞了20年都没个影,找所长一个大泄蜜就搞定啦。

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憋屈在这,屈才呦……

好贴要多顶,——顶到47楼了也没见泻出点蜜水来?……咱再顶LZ一把。要不,来点黄连素?

、、

网友V:
顶,看高人讨论,涨知识。。。

网友W:
这个必须顶,必须的:victory:

网友X:
最简单的OS模型,欢迎拍砖!

#include <reg51.h>
sbit LED = P0^0;

unsigned char TaskID = 0;
unsigned char TimerCount = 0;

void (*pTask[2])(void);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TaskSwitch()
{
    TaskID = TaskID + 1;
    if(2 == TaskID) TaskID = 0;
    (*pTask[TaskID])();
}
void Task1()
{
    while(1)
        {
           P2 = 0X0F;
        }
}
void Task2()
{
    while(1)
        {
            P2 = 0XF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pTask[0] = Task1;
   pTask[1] = Task2;
   (*pTask[0])();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F0 = 0;
        TimerCount ++ ;
        if(TimerCount >= 10)         /* 1s任务调度一次 */
        {
             LED = ~LED;
             TimerCount = 0;
             TaskSwitch();
        }
}

网友I:
先顶LS。
上面的程序有问题哦,实验证明,任务1转到任务2就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中断进入后就没返回,锁住了。

网友I:
(*pTask[0])();
在中断中调用死循环,所以不能再进入中断啦。:victory:

网友Y:
顶一个 期待楼主的代码

楼主:
上程序!

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调度器保存了 ACC, B, PSW, R0, R4, R7 6个寄存器, 如果需要保存更多任务使用到的寄存器,例如 dptr, 可以在Registers 里添加,并在 interrupt 里手工 push/pop 相应的寄存器, 使用 _push_/_pop 或直接嵌入汇编。这里没有应用优先级, 如果想添加, FindNextTask 就是为此准备的,在这个函数实施优先级算法改变 taskIndex 就可以控制任务调度, 返回 -1 则回到主任务。

既然顶到了50楼,那么我把 dos 下的 任务调度器发一遍, 做了一点小小的改进: 可以设置定时器的时间; Registers 结构中增加了任务结束返回的地址, 这样不用再使用 ExitTask 结束任务; Sleep 改为使用毫秒。

我对于 8051 下使用 os 的态度一如既往, 不赞成, 因为太消耗宝贵的 8051 资源, 但作为学习目的,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毕竟很多人只了解 8051, 这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起点。

网友Z:
Suspend 和 resume 函数就是切换程序指针啊。。

网友AA:
刘前辈出马 比腥风血雨  墙裂围观

网友I:
汇编有写过简单的抢占式系统, C语言不算精, 所以目前还写不出来。
相信看了highgear老师的系统后定会有所进步。

网友AB:
最简单的OS模型,欢迎拍砖!

#include
sbit LED = P0^0;

unsigned char TaskID = 0;
unsigned char TimerCount = 0;

void (*pTask[2])(void);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 ...
引用 网友X:

这个能运行吗?
在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调用死循环的 task 函数,什么时候中断处理才能结束?

网友AC:
看似挺简单,和RTX51相比如何?

楼主:
农民工的意思大概是想利用中断来切换任务,但有几个问题:51的中断如果没有 reti 则不会再次响应;
即便调用一次 reti 开放中断, 因为任务的死循环,堆栈最终会溢出。

网友AD:
30到了没有

网友I:
已经研究完了,嘿嘿。
思路很清晰。有一点疑问,highgear老师是不是先编完中断函数,看一下用了哪些寄存器再决定Registers的成员的,只是编程过程上的疑问,呵呵。当然也可以嵌入汇编都保存啦,哈哈。
哈哈,又进步了,重拾编程爱好。
以前写汇编觉得很有趣,写过很多很多,后来写高级语言,写的程序总感觉怪怪的,有点感觉把握不住。没有了在汇编里当国王的乐趣。

网友AE:
这个必须顶

网友C:
嘿嘿。俺也初步研究完了。
思路超级清晰。程序也写的超级精简,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

为了更好的学习highgear老师的编程思路,平时不玩OS的俺,尝试改写了一下程序。
目标:
1.  将任务堆栈从片内256字节RAM内,移到扩充的外部 64K RAM中。
2.  将最大任务数扩展到127个。
3.  沿用highgear老师的编程思路,不用汇编插入PUSH, POP指令保存中断压栈寄存器,完全自动压栈保护各变量。

网友I:
紧跟contexm0斑竹,下午回来修改程序。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关注,谢谢123姐姐的改进,能对大家有帮助,让我感到很欣慰。

这个程序为了精简易读,牺牲了一些效率,从实用性和效率都不能和tiny os 相提并论,但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看到汇编,头就大了。另外有一个小疏忽, 中断里的 ET0 = 1 应放在最最后。

网友AF:
OS还是有用的

网友P:
顶西安民工!挺好的程序,带来的最普遍的精彩问题——内核如何切换任务。
能修改BUG的才是高手!俺已经修改好了。修改过程中能学到很多东西。

如果一个人一生顺利,讲出故事都不好听。
    如果一个程序没有任何问题,看起来都没劲。

、、

网友C:
学习highgear老师编程思路,平时不玩OS的俺,尝试改写了一下程序。

目标:
1.  将任务堆栈从片内256字节RAM内,移到扩充的外部 64K RAM中。
2.  将最大任务数扩展到127个。
3.  沿用highgear老师的编程思路,不用汇编插入PUSH, POP指令保存中断压栈寄存器,完全自动压栈保护各变量。

测试:
在Keil C51模拟环境下,可通过 uart0 窗口观察效果。
输出一行字符,暂停,任意敲入一个字符,回显一行,依次往复循环。

网友C:
目前存在一个问题,当任务指定几十个时,运行没问题,当任务指定上百个时,模拟运行中,程序会飞掉,原因暂时不详,没查出,将任务堆栈设大些也没用,有兴趣的盆友可帮忙看一看。

网友AG:
您还在为了想学习单片机而不知道怎么下手发愁吗?

您还在为开发项目找不好合适的方案发愁吗?

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单片机开发板而发愁吗?

您还在为想买开发板却没太多钱而发愁吗? 。。。。

唐山市富和天科技欢迎您!
专业制售低价优质各种单片机开发板,承接单片机项目开发。
免费提供:pdf书籍,技术学习资料,开发工具软件,工程实例,各种单片机模块功能驱动源码。

电子单片机工程师实时在线技术指导支持!学好单片机嵌入式找好工作!前程无忧!学习单片机ARM开发100天自通,
购满100元直降9折!火热促销中。。。欢迎联系我们!
淘宝购买网址:http://rpnt.taobao.com  QQ:849982313  手机:13931553382

网友C:
目前存在一个问题,当任务指定几十个时,运行没问题,当任务指定上百个时,模拟运行中,程序会飞掉,原因暂时不详,没查出,将任务堆栈设大些也没用,有兴趣的盆友可帮忙看一看。 ...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查出。

由于任务数量增加,OS监控执行时间增加,而原定时器时间未改,使得中断执行未退出又准备响应新的定时器溢出中断,引起杯具。

将这条宏定义
#define CYCLES_PER_MS  2000
改为
#define CYCLES_PER_MS  4000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继续测试,增加了 32个闪灯任务,由P0-P3模拟跑马灯。

可在Keil C51模拟环境下,通过 P0-P3 输出窗口观察效果。

楼主:
顶 123 姐姐!

上百个任务,这....., 这哪里是小马拉大车,这分明是小马拉火车。

网友AH:
只是爱好 可还是不懂
尽管注册时 点击是高级工程师

网友AH:
最擅长 焊接led灯泡

网友AI:
留名一下好好的研究研究!

网友C:
顶 123 姐姐!

上百个任务,这....., 这哪里是小马拉大车,这分明是小马拉火车。
引用 楼主:

呵呵!

这个OS的核心还是highgear老师的OS内核,只是将任务堆栈从片内RAM移到扩展SRAM中,最大任务数:128个(ID: 0-127), 将上述 32个闪灯任务,由P0-P3模拟跑马灯。下载到 LS052Ax (注:LS052Ax单片机片内有64K Flash, 16K SRAM)中运行,一次性通过测试。 :victory:

网友AJ:
看了一会儿,它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AK:
回复 网友C:

请问 highgear的  源码 在另一个帖子里面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80183&highlight=

网友I:
123JJ写得好,学习了。
还是有一个问题,不嵌入汇编,中断里要保存所有寄存器,是不是要故意在中断里使用所有寄存器。

网友AL:
找到源码了!!
请问 楼主和 highgerar   代码有bug 么?

comtexM0 好像非常着急于更新程序  我建议你好好找找没有没bug

基础要打好

网友AL:
highgear的程序写的很规范

comtex-mo写的程序很不规范    属于初学者水平也不到 :victory:

网友AM:
100楼
哇哈哈哈

网友C:
highgear的程序写的很规范

comtex-mo写的程序很不规范    属于初学者水平也不到 :victory:
引用 网友AL:

LS正解,加分~~~

highgear老师属于职业高手,程序当然写的漂亮,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思路超级清晰。

俺不搞技术,纯粹将highgear老师的垫底的小儿科作品拿来学习练手,领会消化一下highgear老师高超的编程技术。

网友C:
123JJ写得好,学习了。
还是有一个问题,不嵌入汇编,中断里要保存所有寄存器,是不是要故意在中断里使用所有寄存器。
引用 网友I:

非也~~~

俺也没有特别行之有效之法,常用方法有三。

方法1:
在程序中适当加入一点简短变量赋值,让Keil C51将所有压栈变量扫到位,中断就全部压栈了。

方法2:
将中断程序建库,由于和其他程序的关联让Keil C51暂时摸不清头脑,结果就将全部压栈了。

方法3:
手工添加。

网友P:
西安农民工的程序修改好了。

#71楼highgear
    农民工的意思大概是想利用中断来切换任务,但有几个问题:51的中断如果没有 reti 则不会再次响应;
即便调用一次 reti 开放中断, 因为任务的死循环,堆栈最终会溢出。

.
.
   堆栈溢出是菜鸟编程结果。看咱从来不溢出。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bit LED = 0;
unsigned char TaskID = 0;
unsigned char TimerCount = 0;

void Task1();
void Task2();
code void (code *pTask[2])()={Task1,Task2};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TaskSwitch()
{
    TaskID = (TaskID + 1);
   if(2 == TaskID) TaskID = 0;
        //(*pTask[TaskID])();
}

void Task1()
{
    while(1)
        {
           P1 = 0X0F;
                  }
}
void Task2()
{
    while(1)
        {
            P1 = 0XF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pTask[0] = Task1;
   //pTask[1] = Task2;
   (*pTask[0])();
}

void  t0_BH(void)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F0 = 0;
                TR0=1;

        TimerCount ++ ;
        if(TimerCount >= 10)     /* 1s任务调度一次 */
        {
             LED = 1;
             TimerCount = 0;
                TaskSwitch();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0_BH();

if(LED)
{
LED=0;
//TaskID = (TaskID + 1)%2;
T0_ISR.temp=pTask[TaskID];

SP-=5;     // 指向栈底

DBYTE[SP]=T0_ISR.tmp[1];
SP++;
DBYTE[SP]=T0_ISR.tmp[0];    //高地址在栈顶
  SP+=4;
}
}

、、

网友AN:
顶一下,顺便提及一下我的Raysrtos

网友AO:
学习OS的人真多,俺来凑凑热闹.....:lol

楼主:
我做完这 os 后, 只是经过了简单的测试,bug估计是难免的。好在程序异常简单,很容易调试。

至于DownCloud的不用汇编保存其他寄存器的问题,办法就是 123jj 在 102 楼的办法,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Turbo C把全部寄存器,不管用到还是没用到,都压入栈中,而keil没有这样做,也不能这么做,_push_ /_pop_ 不支持 0x80 以下的寄存器保存, 所以手工嵌入汇编应该是最直接的方法了.

顶104楼的光芒实时系统RaySRTOS

楼主:
好吧,我也来给这个 os 其一个名字,叫 OS extreme, 简称 OSex :P

开个玩笑,别当真。

网友I:
123JJ的程序相比highgear读起来比较不轻松一点点,但也还行,我等菜鸟还是能很轻松的读完。绝非属于初学者水平,这话说的。。。由于是在别人程序基础上改,自然有些生硬,可以理解。
就是我感觉中断执行时间太长,占有资源特多,特别是任务多时,由此可见,51实在难承受操作系统,验证了highgear老师的话。

网友C:
51的设计师根本没想到过,现在被你们装入那么多的任务在玩~~~  ;P

网友:
ZPW-2000闭环电码化系统运用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及改进

楼主:
看了103楼刘工改过的代码,就知道刘工为何不展示代码。就那么一点点改过的代码,把水平暴露无遗。

网友AP:
神马东西啊   不懂啊

网友AP:
神马东西啊   不懂啊:L

网友AQ:
我也来顶一个,希望楼主发完

网友AR:
“程序当然写的漂亮,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思路超级清晰”
引用 网友C:

我大笑一声,哈哈哈哈哈哈!!!
赤果果的!
果然是“屁精辈出”!

楼主:
嘿嘿嘿嘿,alamo2009 好久不见。

网友C:
好贴要多顶~~~

highgear老师的最新版本OS来也~~~

网友AS:
1# highgear 给楼主增加点人气。

网友AT:
看得出来网友highgear和Cortex-M0的程序基本功都不怎么样,仅限于硬件工程师的水平,但是偏要上来讲解os的调度,你调度就调度吧,非得跟把中断也引入进来,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另外编码风格上有个建议,不要缩进太多层,更不要使用过多的if和else逻辑判断。既然是讲解调度,不要太关心效率,也不要太注意平台,关注代码实现简单清晰就可以了,否则有误导之嫌。
网友刘前辈的基本功比较扎实,从他贴出来的代码风格和调度的理解能看出来。而且跟前面两位网友比起来,他应该在软件层面有过专门的修炼。水平高,但还是不要讥笑别人为好,大家共同研究就是了。
关注你们的争论,我也能从中多少受益。

网友P:
#122
   好贴要多顶~~~

highgear老师的最新版本OS来也~~~

又被123jj 忽悠了……,——拿着所长的BUG 程序招摇个啥?所长列的2个任务输出一片白影,这样的调度器程序所长竟然有脸拿出来说是“OS奥秘………“

俩人一块犯什么病!……

、、

网友C:
好贴要多顶~~~

恭喜highgear老师荣获11月最佳话题二等奖!

喜欢打口水仗的盆友,也搞个X等奖让俺菜鸟瞧瞧!

[21IC发展大家谈] 主题:2011年11月最佳话题奖新鲜出炉啦!
https://bbs.21ic.com/icview-291331-1-1.html

网友AU(2015-12-26):
LZ威武,看了LZ好几个帖子,值得学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