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丝印层字体多少合适呢?

楼主(2011-11-07):
我在pads layout中需要标记一些管脚,但是不知道字体多少合适,默认的是字体大小是100mil,宽度是10个mil,这样的标记有点大,我该改成字体大小是50mil,宽度是5mil的字体,如果做出来能够看清楚吗?大家用的时候,都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跟厂家生产工艺相关,跟设计软件无关。
我这边用25mil/5mil的,还能看得清楚。

楼主:
哦,谢谢你,能看清就OK,默认的是100mil ,10个线宽,标注有点放不下!

网友B:
个人观点常规字符丝印大小最好不要小于0.8mm,0.15mm线宽。

楼主:
呵呵,板子出来了,5mil的线宽,50mil的大小,是能看清,不过我觉得字体还是稍稍小了些,估计70--100mil的字体是合适的,线宽可以是7-10mil!

网友C:
30-5mil就足够了!

网友D(2015-06-08):
40-6mil
50-8mil
我用这两个尺寸,再小的话感觉累眼,再大有些喧宾夺主不美观。
吾之感觉,供你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6mil
50-8mil
我用这两个尺寸,再小的话感觉累眼,再大有些喧宾夺主不美观。

你这尺寸是比较合适
现在行业丝印的极限是25-4mil
文字大小取决于元件的密度及元件大小,同时和板子大小也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