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教多事件控制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有如下代码,功能是实现统计输入数据中1的个数,实现该功能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我看到一本书上用了这种方式,就是嵌套事件控制(embedded timing control),该书上举此例是想说明 static loop with embedded timing control were supported by the synthesis tool。此处的综合工具为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代码如下:module counter_1s
(
output reg [2:0] bit_count,
input clk,reset,
input [3:0] data
);
  reg [2:0] count;
  reg [3:0] temp;
always
begin : wrapper
@(posedge clk)
if(reset) begin count=0;bit_count=0;end
else begin :bit_counter
   count=0;
temp=data;
while(temp)
@(posedge clk)
if(reset)begin
count=2'b0;
disable bit_counter;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temp[0];
  temp=temp>>1;
  end
@(posedge clk)
if(reset) begin
  count=0;
  disable bit_counter;
end
else bit_count=count;
  end
end
endmodule

而编译出错:Error (10856): Verilog HDL error at counter_1s.v(19): multiple event control statements not supported for synthesis
这是什么原因?我使用的Quartus II v10.1版本,是quartus的综合工具不支持么?

楼主:
没有人会么?

网友A:
上面这个代码我粗略看了点。个人认为是可以用来坐仿真,但不能实现为电路吧,但DC能认,也就是说可以综合。不知道楼主这段代码的出处
暂时没想到上面描述的对应实际电路中什么单元,而且while语句只在仿真出现
楼主可以考虑根据功能,将其拆成多个always

网友B:
我天,你这编码风格,典型C语言式的写法。
如楼上所说,你的代码仿真可能会通过,综合肯定是过不了
综合成电路后每个@(posedge clk)都是并行执行的,一个寄存器有多个驱动电路没法生成。

拆开,一个always 里只描述一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