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通过USB烧录、升级程序

楼主(2011-11-07):
求高手给些USB的资料,能给范例最好~~感谢    补充下  MCU是C8051F340

网友A:
要资料你找T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位是T叔~~  感谢

网友B:
:lolUSB只是个途径,关键是你用什么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何大区别吗~~我是菜鸟

网友C:
现在有许多芯片采用USB升级程序,如NXP和nuvoton等

网友B:
芯片无USB功能,你得加个上去吧?
CPU有了USB功能。那他有没有自己更新自己程序的能力?如果没有说什么都白搭。
好了,都有了,那程序怎么发给CPU呢?用什么格式来发呢?
也搞定如何发了。是不是一定要一台电脑在旁边你才能更新呢?如果没有电脑你也要更新,你怎么办呢?
如果我要你远程,通过局域网来更新,你怎么办呢?
如果我要你任何时候,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都能更新,你怎么办呢?
如果我要对更新的程序加密,你怎么办呢?
如果我要你只能更新10个CPU,你怎么办呢?
如果我要你在某种情况下才更新,只有得到我允许你才能更新,又怎么办?
。。。。。。都搞得定,你绝对是高手: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有USB升级功能,GSM远程更新那块已经有做到(前任,不是我),比对版本来确定需不需要升级。。。。。。其他的还是未知,需要些USB升级资料范例~~感谢

网友B:
我倒是有AVR自己升级的程序。还自己做了个下载器,电脑端软件也自己做了。用串口的,自己焊就不想用USB芯片太烦了。但也可以用USB转串口。

楼主:
9# mugenwon [/b
我的主控2个UART都已经使用,只能用USB D+ D-模拟串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