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03烧写问题

楼主(2011-11-07):
不选芯片型号,直接检查是不是空片 过了。选847这个芯片,然后检查空片失败。
另外那个 PRO-03 烧写的时候, 不是有socket1-socket4嘛,2,3多不行,就1,4可以用。

现在弄,在RICE66里面的工具下的PMG66可以读写,在PRO-03里面现在不能空片检查了,说IC FAILED 什么的

网友A:
PGM66不选型号,总是有个默认型号的,这个是什么?如果是66N12,是会过的,好像你什么都不接,也会过的
pro03是不是你那两个通道坏了啊,报什么?
Pro03报IC fail一般来说,是线接的不对吧

网友B:
估计通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