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 用做卡车24V转12V 效果如何?

楼主(2011-11-07):
小虾请教一下用过LM2596的大虾们。

      想做一个卡车24V转12V的电源转换器,看了一下想用LM2596,12V负载功耗26W。 不知道LM2596效果如何。
      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2A多的输出电流 散热要仔细设计才行
网上有做好的模块 买一个回来试试看看?

楼主:
我写的26W是留了余量的,正常工作时电流就1A多。
这颗LM2596散热怎么样呢? 稳定性怎样?
因为汽车的刚启动或急刹车时,汽车的电瓶的24V电压会波动比较大吧

网友A:
常用的有TO-263和TO-220两种封装 热耗散能力在2W左右 buck结构的 电压波动应该不要紧 输入侧电容加大些试试

网友B(2012-01-13):
若输入不会掉到12V以下,应用没有问题,若要求掉到9v也能正常输出12V,那就要用buck-boost, 建议LM5118.

网友C:
要加额外的输入限制电路。

工程厂在启动时,24V电压会波动很大,根据一般原则按照最大3倍计算,则最高可高达72V,而2596的最高耐压只有60V,所以需要在输入端加额外的瞬间电压限制电路。

网友D:
汽车在启动的是,电压会掉压下来,甚至掉到12v以下,这时还必须保证输出为12v,必须要用升降压的设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