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谐振荡器电路延迟时间计算

楼主(2011-11-07):
看附图,其中的V(∞)、V(0)和V(t)的电位各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我是新手,给你顶上去!

网友B:
re LZ:

这是一阶RC阶跃响应。RC(时间常数)、V(∞)(电压终值)、V(0)(电压初始值)是其三个基本参数,有此便可确定整个阶跃响应相应过程,即V(t)。

一般形式为:

    V(t) = [V(0) - V(∞)] e^(- t / (RC)) + V(∞)

变化后就是图中的结果。

楼主:
这个是多谐自激振荡器,哪有 V(∞),这个 V(∞)
又怎么去界定呢?

网友B:
to 4L:

那个V(∞)就是不让其反转时的假设电压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