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小疑问

楼主(2011-11-07):
现在用320240液晶,关于写入方向问题:比如写一个字节1000 0000会横向显示亮灭灭灭 灭灭灭灭,这样7个灭会把后面本来亮的点熄灭,如果改成纵向写入就可以了,请问横向写入和总想写入是硬件控制还是软件控制?
换种说法,现在行加1时会向下移动1个点,列加1时会向后移动8个点。可不可以颠倒一下,或者行列加1时都移动1点?

网友A:
有些可以硬件切换,有些不行的

楼主:
SED1335控制IC可以切换吗?找了半天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B:
1335没有这个功能。既然你知道显存的每个位等同于每个像素点,控制任意一个点的亮灭还不随意?只不过坐标计算小心处理即可

楼主:
我的意思是开始写入1000 0000将第一点点亮, 后来将第二点点亮时,不知道原来什么状态所以写入0100 0000,这样会把第一点熄灭,想写个读屏函数,读取原来状态再写入数据,但一直没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