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判断5MV信号,可以吗?

楼主(2011-11-07):
请问MCV14A的比较器精度多少?看资料没有找到
有个5MV的信号,要比较器判断输出,不知道可行不?
其他型号的比较器可以判断吗?

多谢!

网友A:
算了吧,你自己看看输入offset是多少。

网友B:
我随便抽取了PIC16F630的规格书看了一下,内部电压比较器的输入失调典型值是5MV,最大是10MV,所以至少PIC16F630不行,其它型号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查查看。

可以外部加一个低失调的电压比较器,价格也不贵。

楼主:
看了资料,如楼上所说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客户的样品就是这样的,引脚和MCV14A一样,只是单片机上面字体看不清,是什么单片机呢?
客户的样品测试是OK的,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用比较器而不是A/D?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用比较器而不是A/D?
引用 网友A:

AD也未必行啊,如果是5V供电,10BIT的AD能测量到的电压也基本接近5MV了。

5V/1024=4.9mV

当然,如果降低VCC,假如是3V的话,则3V/1024=2.9mV,这到还是有可能的,但AD值也很小,估计也不可靠。

如果是5mV电压的话,可以把参考地抬高一点送电压比较器,这样可以避开失调电压的限制,加入是2.505V和2.500V比较的话,则会好很多了。

楼主:
看样板是比较器接法,那2个脚刚好是比较器输入脚,另外一个输出也是比较器输出的,
可是那3个脚不是AD输入,

用AD测量5MV,用内部0.6V参考,要10位AD,那也有可能实现

网友B:
看样板是比较器接法,那2个脚刚好是比较器输入脚,另外一个输出也是比较器输出的,
可是那3个脚不是AD输入,

用AD测量5MV,用内部0.6V参考,要10位AD,那也有可能实现 ...
引用 楼主:

AD的参考电压有最低电压限制,**中多数是限制最低不能低于2.2VDC。

楼主:
谢谢楼上2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