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iic总线问题

楼主(2011-11-07):
问题1:单片机iic总线上从机的地址由固定部分和可编程部分a0a1a2,为什么可编程部分都接地了,不是有8种情况么。
问题2:单片机iic总线上接了几个器件哦,是不是只接得EEprom?
困惑1天了,没找到答案,忘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1. 因为只使用一片从机设备,所以可以接地,当多片相同设备并挂时,就需要分别设置可编程地址了,如果是EEPROM,单片的容量会影响所挂设备的总数,因为存储空间的寻址空间是有限的
2. 可以接其他的设备,比如EEPROM+RTC,只要地址不冲突

楼主:
应该怎样看出从机设备接了什么,原理图上还是哪里可以看出。。。求解谢谢

网友B:
还没入门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外接的设备看型号查数据手册不就知道是什么器件了吗?你不会是想抄板吧?
只要是IIC接口,一般都可以挂上去啊。
当然,为了开发的方便和可靠性,少接点设备是明智之举。

楼主:
开头学的晕晕的,现在明白了感觉很爽。谢谢大家

楼主:
晕怎么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