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Quartus不能直接调用modelsim

楼主(2011-11-07):
我装了个Quartus IIv10.1,和ModelSim-Altera 6.6,已经在EDA tool setting里面设置了仿真工具为ModelSim-Altera,但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A:
Q10版不稳定,建议用11版或9.1版。

网友B:
**的有不少BUG的。

网友C:
路径没有设置吧?在tools---> options -----> EDA tool options 中的modelsim-altera 设置你安装的路径,一定要找到那个modelsim.exe 文件

网友D:
那个test bench是vht文件啊。

网友E:
得把modelsim的原文件路径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