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别

楼主(2011-11-07):
我有一个电路,为什么接外部晶振时在A和B处加两个电阻会影响到开机,请大侠帮忙指点,非常感谢!

为什么接外部晶振时在A和B处加两个电阻会影响到开机,请大侠帮忙指点!

为什么接外部晶振时在A和B处加两个电阻会影响到开机,请大侠帮忙指点!

网友A:
这两处的接电阻本来就是调节晶振起振的,后面的电容用来微调晶振频率

楼主:
恩,谢谢啦
我再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