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外部中断0上升沿中断如何设置

楼主(2011-11-07):
我用STC12C5A60S2做产品,程序里用到外部中断,
领导要我用外部中断0的上升沿触发。
我查了一下手册,没找到如何设置。
我看外部中断0只有电平触发和下降沿触发。
扩展的外部中断倒是有上升沿触发。
我不知道是我手册没看仔细还是外部中断0就根本不存在上升沿
触发。请高手解惑,谢谢!

楼主:
这里有两个图。

网友A:
没有就用三极管什么的转换一下。转成下降沿

网友B:
只要反向一下即可,为何非得要mcu支持上升沿触发呢

网友C:
INT0和INT1都是低电平或下降沿中断,不能设置成上升沿中断。
两路PCA可以设置成捕捉模式,就可以设置成上升沿或下降沿或一起中断

网友D(2015-04-22):
您好,能教我STC外部中断0下降沿的设置吗,我是学生,老师要我们查这方面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