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JFET电路放大倍数和带宽怎么算得的

楼主(2011-11-07):
说是具有20db增益 和100khz 带宽,不知如何来的。
增益是通过管子跨导乘以漏极电阻10k吗
带宽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带宽与管子的最高工作频率fM有关,最高工作频率fM是综合3个电容的影响而确定的工作频率的上限值。这3个电容是场效应管三个极之间的极间电容即栅-源电容Cgs、栅漏电容Cgd和漏源电容Cds。
具体的计算方法,你可查一下模电书或上Google搜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N沟道JFET 为mpf102
手册上似乎没有给最高工作频率 这个值。

而且手册上似乎各种测试指标 都有在100MHz以上 进行测试,说明单纯此管是可以工作在M以上频率, 但为什么1楼电路 结论是带宽100khz 。

结论错了还是根据电路结构有关导致100khz的 ??

网友B:
这不是JFET,这是MOS。耗尽型MOS,所以栅极可以偏置在GND

楼主:
图中是MPF102是n沟道JFET ,手册上写的。
这个图画法可能没有画出是 n  JFET

网友A:
回楼主:
1、根据如下的数据手册,MPF是N沟道、耗尽型、甚高频JFET。此管用于电子开关应用,如低导通电阻的模拟开关。
此管与普通的FET不同,其输入回路的内阻不高,仅为几K或十几K(估算),而普通的FET的输入回路的内阻高达10的7次方—10的12次方。
因此计算此电路带宽fbw的方法与普通FET带宽计算方法也不一样,我对甚高频的FET管无研究,我主要做中低频的电路的,你可以请教做过高频的,比如HWM前辈。

2、增益是通过管子跨导乘以漏极电阻10k,只是计算的无负载时的增益,若需计算有负载的增益须将漏极电阻与负载电阻并联电阻和管子跨导相乘。

网友A:
回3楼:
我在2楼说的最高工作频率是需要自己计算的,其不仅与极间电容有关,还与管子外部电路有关。计算带宽,也就是计算实际最高工作频率,即此电路的上限频率fH。根据通频带fbw=fH-fL,而,因为对于大多数放大电路,fH>>fL,所以在近似计算中可忽略fL,即fbw≈fH。

还有,我感觉电路图太老,数据手册太新。如果按下面的数据手册设计此电路,感觉如此应用,不大合适。

建议楼主,没必要研究太深,此电路应用范围不大。

楼主:
谢谢解答的这么详细。
昨晚计算了下直流工作状态,算下漏极电流,没有算出来,方程似乎解不开。
那就此对此电路不做研究了。

主要是目前想弄个JFET管子的放大电路,不求放大多少,需要把输入信号源的高阻抗转换一下,而且输入信号脉冲沿快, 需要JFET输出也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