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tlp250驱动mos的sepic电路问题,请教各位啦

楼主(2011-11-07):
里面的那个250是3教接地的我忘记改了,那个p是单片机输出的23kz的pwm波,最后做出来的时候波形都还可以,就是开始的时候先短路几次之后才正常工作,找不到原因,之后调试几次就mos管和250都烧了,还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250的电源是18v的,但输出的pwm幅值只有12v,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是250驱动不起,不可能啊,他可以输出0.5a啊,希望高手来指点菜鸟,由于是第一次发帖,有什么问题还请不要见怪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呢,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