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向单片机ROM里写数据的程序发现!

楼主(2011-11-07):
我向单片机ROM里写数据,用E2PPOM会成本更高,我想把俩个变量的值,存道里面去,最好义隆的单片机程序,没有的话其他的单片机也行,要c的程序啦!
谢谢!

网友A:
也要看MCU是否支持

楼主:
支持的化应该怎么写!

网友B:
要看手册。一般这种功能不是随便设个地址就能写进去的。有些有专门的指令,有些通过特定的寄存器来操作,或者特定的地址来操作。

网友C:
肯定不行的。

网友D:
如果支持IAP那价格和内置EEPROM没两样.

网友C:
只有eeprom或flash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