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无正文)

网友A:
光耦隔离是“电”隔离,两端必须采用相互独立的电源。布线时,两端的线应该尽量分开走,以减小电耦合。

网友B:
7805是非隔离电源

网友C:
同意2楼的,还有就是光耦下走线会减少两个隔离模块之间的间距,失去了使用光耦隔离的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呵呵,终于明白了!看到很多人电机驱动时都是一个电源给两端用的,那样的话就是说根本没有用啦?

楼主:
2# HWM 谢谢您了,您这是第二次解决我的问题了,呵呵,问一下,很多人都是一个电源用的话,那就是起电平转换的作用吧

网友D:
隔离要求没有任何电气连接。
光耦当然可以实现电平转换,但是否是电平转换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E:
光电隔离电源必须分开,地线必须分开,否则起不到作用。电平转换有更低成本的办法。

网友A:
to 6L:

“电平转换”通常不用光耦。这不仅性能不好,就成本来说也不会去考虑。

网友F:
问8楼,更低成本电平转换办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