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F2和F3走线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1-11-07):
为什么在两个焊盘中间的时候,用F2手动走线过不去 ,而F3的自动走线可以过去呢?管脚距离是100mil,焊盘直径是65mil,这样焊盘间的距离是35mil,而我设置的线宽是12mil,安全距离都是10mil,这样(12+10)<35mil是可以走线过去的,就是搞不懂F2手动不不过去,难道是手动不能走线到焊盘中间,所以过不去吗?

楼主:
呵呵,是因为设计栅格小了,我的设计栅格是10mil,在走斜线的时候,如果间距只有10mil就会卡住的,可以把设计栅格调小点,D 5 我觉得就可以了!

网友A:
在PADS的帮助文档里说的很明白的,不懂就翻翻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