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JFET工作状态

楼主(2011-11-07):
若Voff<Vgs<0 ,且 Vgd>Voff(保证Vd不能太大) ,则管子 工作在 可变电阻区

若Voff<Vgs<0 ,且 Vgd<Voff(保证Vd不能太小) ,则管子 工作在 恒流区(相当于三极管放大区)

结论:若想实现放大状态,Vd千万不能太小,若太小的话 输入交流信号的时候,很可能进入可变电阻区,但感觉很多放大电路没对此考虑太多,奇怪。

疑惑:若对于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管子 输入 正弦波信号 ,输出应该是要失真的吧 ?

网友A:
re LZ:

p沟道JFET应该是Vgs>0。按所列条件,应该是N沟道JFET。另外,变电阻区的条件是Vgd<Voff,恒流区(或饱和区)是Vgd>Voff。

FET放大电路设计时必须注意其静态工作点的设定,小信号下必须保证不进入截止区和变阻区。虽然FET放大电路小信号下工作在恒流区,但由于器件跨导非理想线性,所以存在一定的失真。放大器的线性可通过深度负反馈来提高,随之也减小相应的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N沟道,居然又写错了。

“变电阻区的条件是Vgd<Voff,恒流区(或饱和区)是Vgd>Voff”
  你说的是绝对值吧?

  若想保证N沟道JFET工作在放大区(横流),至少得保证的一个条件是:Vd 得大一些为好,对吧?  Vd得够大,才能让Vgd 够小 ,从而Vgd才能小于Voff ,(都指的实际值,不是绝对值) 也就是Vd越大 管子进入恒流区越容易些

网友A:
to 3L:

是指绝对值。

网友B:
回3楼:
“也就是Vd越大 管子进入恒流区越容易些”
这么说,不对。
只要Ugd小于Uoff,即可进入恒流区。但Vd不是越大越好,因为当Vd增大到一定程度,即Uds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漏极电流会骤然加大,而导致管子被击穿。因此使用时,应注意漏-源的击穿电压U(BR)DS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是管子工作的时候,Vgd偶尔出现了大于Voff的时候,进入到了可变电阻区,输入信号(正弦)会失真到什么样子

网友B:
Vgd偶尔出现了大于Voff时,理论上,漏-源间的电流iD变小,从而输出幅值变小,导致输出信号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至于会失真到什么样子,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