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研究过IAR是如何监控ucos的运行的?

楼主(2011-11-07):
任务列表、信号量、队列、和内存块的实施情况,特别是任务栈的最大使用和当前使用特别有用。他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lz想得很深刻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该再翻书学习了。
带着这些问题,一定能够很高效地学懂,学明白 OS 的内核机理了。

网友B:
ucos在某个文件里定义了一堆用于调试的变量和结构
IAR会通过JTAG读取这些变量或结构的值并分析
然后将其以用户可读的方式显示出来
具体是哪个文件……不好意思,忘了……

网友C:
没用怎么研究过

网友D:
这个真没时间研究

网友E:
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感觉太复杂,就放弃了

网友F:
这个只有高手才研究吧

网友G:
这个怎么研究

网友H:
这个只有高手才研究吧!整得明白的就真成高手了!

网友I:
哪位大侠有时间研究一下,再共享下研究成果: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