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相器的作用

楼主(2011-11-07):
两个板子之间用的 是 spi传输 说能达到15Mbit/s ,每根信号输出都有接一个反相器,不知道做什么用的,请教别人说什么隔离用的,不明白反相器能做隔离么,为什么啊?

网友A:
提高驱动能力的

网友B:
这个隔离是指 通过方向器提高输入阻抗 降低输出阻抗

对于前级来说 理论上无穷大的输入阻抗就类似于隔离

网友C:
抗干扰用的……

网友D:
比较赞同2楼得观点!

网友E:
这么做起到增强驱动的作用。

网友C:
增强驱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