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的多功能铺铜管理器

楼主:
go, AC, layer, TE, ge
增强的多边形铺铜管理器

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中的Polygon Pour Manager针对板上所有的polygon pour提供了更加针对量产优化的功能。诸如生成一个新的polygon pour
访问polygon pour的相关参数,删除polygon pour等等这些功能都可以在这一个地方找到,这样集成的环境使得对铺铜的管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Polygon Pour Manager
对话框

生成新的 PolygonPour
Polygon Pour Manager使得你可以快速的根据一个已有的polygon pour或者根据板的外框,生成一个新的polygon pour
从选中的 Polygon生成

根据一个已有的polygon pour生成一个新的polygon pour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从其他层复制一个现成的铜皮来用。操作很简单,只要选中已有的polygon pour
ViewEdit区域:

  • 点击Create     New Polygon From
    并且在弹出的菜单选择Selected Polygon,或者
  • 在已有的Pour上点右键,选择Create     New Polygon From»Selected Polygon

点几下就可以从一个已有的polygon pour复制一个放到别的层!
新生成铜皮的属性对话框自动弹出以便对他的名称,网络,层以及其他描述进行修改,当然默认的设置是从原来那块铜皮中复制过来的。

添加铜皮前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进行设置
设置完成后点击OK关闭属性对话框,新生成的铜皮进入polygon的列表,并且放置在铺铜顺序的最后一位。
要使得Polygon Pour Manager当中的设置在实际的设计中生效,需要点击Apply. 随后,原来的铜皮和新生成的铜皮将会在预览窗中闪烁,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一个复制品。

新的polygon pour – 从已有的polygon pour复制得到, 很容易可以指定到另一层
此时,新的铜皮将按照下列规则被插入repour顺序表:
  Source Polygon

  Other Polygon

  New Polygon

  Same layer

  Same layer

  Below Both

  Same layer

  Different layer

  Below Source

  Different layer

  Same layer

  Above Source

  Different layer

  Different layer

  Above Source

BoardOutline生成

根据板框生成新的polygon pour:
  • 点击Create     New Polygon From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Board     Outline,
  • 在已有的铜皮上点右键,选择Create New Polygon From»Board Outline.
PolygonPour
的属性对话框将会弹出,在此可以根据需要定义铜皮的属性,包括名称,层。退出该对话框后,新的铜皮将会被加入Polygon Pour Manager中的铜皮列表。

由板框生成一个新的polygon pour- 快速有效
为了预览根据板框生成的新铜皮,需要先点击Apply. 将新的铜皮及其设置添加到设计中。

点击Apply按钮, 并相应设置了Polygon Pour Manager 对话框后,新的polygon pour就会出现在预览区.
一开始,新的铜皮会出现在铺铜顺序的最后,如果铜皮被指定到某一个已有铺铜的层,那么在点击apply之后,这个铜皮将会出现该层所有的铜皮之上。

访问PolygonPour属性

Polygon Pour Manager
对话框中可以直接对任意铜皮的参数进行更改。要访问Polygon Pour对话框以实行更改,可以:
  • 在列表中选中需要更改的polygon pour然后点击Properties按钮.
  • 在已有的铜皮上点右键,然后选择Properties.
  • 在列表中找到需要更改的铜皮,双击它的Net属性栏.

通过快速链接进入polygon pour的属性框,进行所需要的修改

删除PolygonPour
删除一个或多个铜皮,只需在对话框的View/Edit
区域选中铜皮,右键点击, 选择
Delete.

使用新的Delete命令,删除一个polygon pour

网友A(2011-11-08):
谢谢分享!
此功能在AD9也有。如下
Tools->Polygon Pours-> Polygon Mana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