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和接触器

楼主(2011-11-07):
大家好:
        不知大家谁用过直流小继电器控制大接触器啊?有经验的传授一下啊,

网友A:
继电器串联
注意线圈功率 如果开关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你说的太宽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继电器5V控制12V,然后由12V控制大继电器,小的继电器由单片机控制(运放提高输出功率),大的继电器要求400V200A左右~

网友C:
;P 1# 530991163

网友D:
看看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把,
直流接触器,你就可以用MCU控制了。24VDC的话,线圈一般在300mA左右,可带载10A以上的电流。我最近也再用这个,有空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E:
呵呵,不懂,观望

网友F:
楼主,说详细一点吧

网友G:
可能是你的大接触器控制电流比较大,所以需要小继电器来通断吧

网友H:
这样做比较安全 应该就是串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