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2618的DCO输出频率问题

楼主(2011-11-07):
在数据手册上只找到了一个图,可是也看不出来DCO输出的具体频率啊,如果想得到12MHz的时钟,怎么设置啊。

网友A:
DCO有一定的误差,不同批次芯片误差较大,要想得到准确的12MHZ,需要找一个频率校准一下。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TI官网给出的方法:

由于每个芯片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值可以让所有芯片DCO都是12MHz。
楼主如果只是用一个芯片的话,可以自己给寄存器赋值试验一下,试几次就找到了。

楼主:
2# 永远的不知 哦,如果在频率不准的情况下能用IIC接口吗?今天刚接触430单片机,我要做一个手表大小一样的东西,不想用外接晶振了。

楼主:
3# 永远的不知 谢谢啦,我的贴都是你回复的,哈哈。

网友B:
建个工程,在所选单片机型号头文件的宏里面找,人家给你封装好了。。。
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可以考虑自己解决的。。。
单片机就是时钟、存储、外设。。。

网友A:
6楼说得对,这款单片机里存有厂家校准好的12MHz频率,
直接用就可以的了。
BCSCTL1 = CALBC1_12MHz,
DCOCTL = CALDCO_1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