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的调试

楼主(2011-11-07):
请教DDR2内存调试的问题:
1.在CPU侧内存控制寄存器有两个外接的补偿电阻。我想问的是:这两个补偿电阻的阻值跟什么有关?如何选取?
2.ODT电阻的选择通过EMRS。在CPU的内存控制寄存器中有一个寄存器:LMC0/1_WODT_CTL0怎么设置?跟这个ODT有没有关系?

楼主:
盼望内存高手回复啊

楼主:
明白了: 1.这两个外接的补偿电阻的阻值与CPU内存控制寄存器LMC_CTL[DDR_NCTL][DDR_PCTL]两位直接相关。 2.这个LMC0/1_WODT_CTL0寄存器的值的设定,就是得以打开或关闭连接内部终结电阻的MOS开关,从而实现片内终结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