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时钟与内部RTC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7):
内部时钟不准
我的理解是使用了内部的RC时钟源,它是不准的

内部RTC如果用内部RC作为时钟源的话,那肯定是不准的
但如果用32.768K的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的话,怎么样

与外部时钟芯片 1302 8563等比起来又怎样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准呀?
你是否忘记写一个程序,将内部时钟自校准的数据读取,以校准每个芯片的频率?

网友B:
用RC振荡器做时钟的话是不准,校正也不行,因为温漂太大,用外置晶体吧,嫌精度不够还有专用的高精度、超低温漂的有源RTC专用振荡器。

网友A:
如果采用高精度金属膜电阻和温度系数好的电容,如NPO、X7R、钽电容等,温漂和是很小的……,在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RC使用的电容切不可用电解或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