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款时钟芯片

楼主(2011-11-07):
以前做AD采集时,AD的时钟都是使用FPGA DCM分频出来的时钟,简单点的对AD采样要求不高的应用还行,实验中还是会有一些干扰从AD的时钟和电源进入信号,于是想给新的板子选一个时钟芯片,即可以给AD提供稳定的时钟,又可以给FPGA提供稳定的时钟,一举两得。
        大家给推荐一款吧,只要求两路输出,输出时钟在100M左右,时钟芯片FPGA可控,引脚封装肯定是越小越好了!AD的时钟最好是LVDS的,FPGA的无所谓3.3V lvcoms就可以。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讨论,也可以用两个片子,AD的时钟固定,FPGA时钟也可固定,重在讨论!!!

网友A:
对时钟的选型毫无概念,帮顶

网友B:
找个PLL芯片,或者时钟buf

网友C:
TI 的cdce62005,可编程式时钟芯片,5路差分输出,低抖动,低偏移。

网友D:
100Mhz的时钟很少是lvcmos,大部分是pecl。不过pecl电平和lvds之间很好转换。
时钟芯片很多,可根据你选的器件公司推荐

网友E:
有一家叫贵振荡器的公司北京晶圆有卖,可以在淘宝上买样品或在网站上申请样品,对于差分输出的地抖动的还是要收费:);看参数功耗、抖动、精度、老化和温漂要比晶体振荡器好不少,特别是不怕超声波清洗和震动
http://www.adum.com.cn/
www.sitime.com

网友F:
走错地方了吧?

网友G:
到TI网站上去搜呗,很多

网友H:
我给推荐款时钟芯片SD2068

网友I:
FPGA自己控制给自己的时钟信号的芯片?一般控制外部芯片很少有去控制时钟信号开关的,比如楼主的AD芯片可以考虑通过控制是否进入省电模式。需要两路时钟信号,可以考虑两个有源晶振(成本较高)或一个有源晶振加分配器。我用过单端时钟信号的分配器IDT2309,如果楼主执意要用双端信号IDT公司也能找到你需要的。
    其实楼主可以多参考参考XILINX官网提供的SCH,从里面能感悟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