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数据库连接出错

楼主(2011-11-07):
Error accessing the database.

The Master Database cannot be accessed. Features using the Master Database will not be available.

-----------------------------------------
我装的是 multisim 11 用的是win 7
但装了后打开就出现这框
导致 软件里的元件库都没元件可用
大家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求救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遇过,只好换pspice了

网友A(2012-11-02):
试试这个.

网友B:
你是win7  64位机吧?和你系统有关系
看看这个吧:http://forums.ni.com/t5/Circuit- ... se-Error/m-p/930470

网友B:
我的WIN7  32位机没有问题

网友:
你能看看你的multisim11中有没有AD633这个元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