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定义 int fputc(int ch, FILE *f),FILE未定义??

楼主(2011-11-07):
使用printf()函数时,要重定义fputc(int ch, FILE *f)
我重定义后编译报错,FILE未定义。。。
相关头文件都包含进去了的

在stdio.h中:
#if _DLIB_FILE_DESCRIPTOR
  typedef _Filet FILE;
#endif /* _DLIB_FILE_DESCRIPTOR */

在DLib_Defaults.h中:
#ifndef _DLIB_FILE_DESCRIPTOR
#define _DLIB_FILE_DESCRIPTOR 0
#endif

我把#define _DLIB_FILE_DESCRIPTOR 0  改成:
#define _DLIB_FILE_DESCRIPTOR 1

编译通过,也能用printf函数给串口打印

我买的板子上根本没改这里也可以用prinft()
网上很多资料也没提到修改这里
改了这里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AR中 选择库类型 为FULL 好象是。
这样FILE就支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试看

楼主:
确实是,看了下normal ,full 选择的说明
选择full 时才支持file descriptor

忘说是用的IAR EWARM。。。:L

网友B:
还是需要把定义的格式弄好了。

网友C(2015-06-03):
这么强大,改天试试看有木有效果!!!!

网友D(2016-03-01):
在mdk5中夜出现未定义的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