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MSP430 JTAG不能找到器件?

楼主(2011-11-07):
==============================================
fatal error:ch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ort)
session aborted!
==============================================
我和一个好的板子对比,监测电平,TDO/TDI/TMS/TCK  0.8v(正常的那块测出来0.95v)  /JTAG-VCC/RST 3.3v。这差不多,我感觉不是这原因。

我检测其他引脚,感觉电平总比正常的那块小一点。

还有就是JTAG连接是不是和时钟有关,还有JTAG口处的某些电容有关(我是对照原板子焊的,参数都一样的)。。。

急需解决,谢谢,谢谢!

楼主:
。。。。。。。。。。
:(
本来rst 是上拉电阻 下接一个电解电容,我把电容拿掉了,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A:
仿真时这个电容不能太大,否则会影响通信波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