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 EEPROM M27C64的用什么烧写啊???

楼主(2011-11-07):
UV EEPROM M27C64   我看规格书上有烧写的时序,搭了个电路,写了一天程序! 结果发现不能烧录,读取都不对!!
   有没有用过这个EEPROM的兄弟啊,指点一下 用什么烧写!

网友A:
可能是配置位没有设置好,认真看下,或者是程序有问题,我公司目前也在用这个芯片在电网同步上,效果还可以,就是擦除麻烦了点,烧写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2# TH000 确实,DATA的输入脚被我配置成输出了,所民读不出来
  谢谢回答

楼主:
成功了,做好了!!!:D

网友B:
其实,我觉得烧制很好弄,就是擦比较难。

网友C:
问题找的还是很快的

网友B:
应该是你的配置有问题。